[求助] Layout LVS验证missing instance报错 EMX电感设计与仿真

楼主(2023-08-23):
LVS验证的时候,layout中我用EMX自己画的电感不能被识别,会提示missing instance,请问如何解决呢

LVS报错图

LVS报错图

网友A:
先看lvs的commfile中,定義的電感元件是有那些layer組成 。
也要煩煩看fab 提供的design rule中,元件的組成那一頁,看電感所會用到的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lvs的commfile中,定義的電感元件是有那些layer組成 。
也要煩煩看fab 提供的design rule中,元件的組 ...

请问看了这些之后要修改哪些文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看了这些之后要修改哪些文件呢

楼上的意思应该是,根据文件修改版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意思应该是,根据文件修改版图吧

tsmc28nm工艺库中本身是没有电感的吧,不知道工艺库文件中会不会有电感的参数

网友(2025-06-24):
用金属电阻搭电路过自己画电感的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