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数模混合芯片,模拟顶层,数字模块进行DFT设计

楼主(2023-08-23):
请问如何在数字模块physical_block级别上添加TAP ,既可以直接在数字模块内使用JTAG 端口去控制TAP进行MBIST测试?我每次都是只能生成IJTAG信号,求大佬赐教。。

另外想问问如果要实现MBIST scan EDT OCC,至少需要几个端口?

网友:
tessent不支持在physical_block上产生tap controller

网友(2024-11-13):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你可以写一个假顶层(TOP),套在数字外面(dig_top),然后tessent脚本中使用chip level。
记得假顶层中需要定义jtag相关IO的模型哦

网友(2025-06-24):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写一个假顶层(TOP),套在数字外面(dig_top),然后tessent脚本中使用chip level。
记得假顶层中需 ...

佬,请问这个假顶层需要定义哪几个jtag、scan相关的端口,在TOP上将定义的这些端口做成中测的小PAD是不是即可?

网友(点评):
测试时用到哪些端口,你就定义哪些。比如pa1、2、3、4、5,分别对应jtag的tdi、tck、rst、tdo、tms,那就定义这五个。如果还有别的测试端口,那就再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