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前辈们:在哪个文件中找金属能承受电流的常数?

楼主(2023-08-24):
我的文件可能不全 我找了很多文件里面 都没有找到金属的过电流能力相关常数和内容,工艺是smic.18的,.tf里面只包含了金属的密度描述,求助前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design rule 搜current density

网友B:
design rule manual里面搜current或者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 搜current density

我搜了 搜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 rule manual里面搜current或者EM

没有 找不到

网友C:
搜一下 Irm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一下 Irms试试

还是没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没得!

目录里看一下layout guide那章,我这个是7.6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录里看一下layout guide那章,我这个是7.6有

没得

网友:
直接搜mA,看看有没有

网友:
在PDK文件中有个关于PEX的文件夹里面找,就有

网友:
一般来说, design rule里面应该有一章是关于current density的吧,这里就有

网友:
就搜current,没有就是你开错designrule了,几乎所有工艺厂都叫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