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入buffer是否有插损

楼主(2023-08-24):
最近在设计ADC的输入buffer,ADC采用的是8路时间交织结构流水线结构,对于输入buffer的插损不是很理解。如果输入buffer存在插损,那后面采样保持量化的对象岂不是都带有一定衰减,量化得到的幅度值不就偏小吗?如果说没有插损,buffer应该做不到吧?麻烦大佬指点下!

网友A:
如果单纯考虑你说的buffer线性的衰减,最终导致的是ADC的Gain error,这些静态误差在数字域很好处理的,比如对数字码字乘一固定的系数即可。但是如果Buffer非线性比较严重,那就会影响SNDR,SFDR等动态特性,就糟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考虑你说的buffer线性的衰减,最终导致的是ADC的Gain error,这些静态误差在数字域很好处理的,比 ...

感谢!特别棒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考虑你说的buffer线性的衰减,最终导致的是ADC的Gain error,这些静态误差在数字域很好处理的,比 ...

那有没有什么仿真方法能区分出这两种衰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