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BCD 高压管 求助

楼主(2023-08-24):
设计了一个二级运放,高压和低压管混合使用,其中用到了TSMC 018BCD工艺的NA29_G5A_MAC高压管(原理图和版图,以及管子的剖面图附在后面);遇到的问题是:此高压管,按照工艺文件要求SUB端应该接VSS,BULK端我设计为与源端相连(考虑到管子的耐压问题,无法接VSS),现在在LVS时发现,无法识别这个管子BULK端的连接(LVS错误附在后面),求助有没有使用过这个管子的大佬能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补充:如果BULK端不与SUB相连,就会提示BULK端开路;且版图中,BULK端下有SH_P层,SUB端下没有。

红色框出的是高压N管

红色框出的是高压N管

浅蓝色是BULK端左右两侧黄色是源端,最外层浅蓝色是SUB端

浅蓝色是BULK端左右两侧黄色是源端,最外层浅蓝色是SUB端

BULKring就是对应的SUB端,选择在上下显示,就会自动与BULK端连接上

BULKring就是对应的SUB端,选择在上下显示,就会自动与BULK端连接上

网友A:
全部P都是short在一起
只能使用NBL iso well 分离bulk, SUB
不使用 NA29G3_dep_NBL只能改变设计

楼主:
最新补充:添加PSUB2,现在能识别出体,但是SUB端必须要求和BULK端相连,否则提醒开路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 NA29G3_dep_NB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 NA29G3_dep_NBL

我现在使用的库里没有这个器件,出于面积考虑,也没有使用NA45和NA70的管子

网友A:
bulk/SH_P/P-sub 都是P doped... 好像短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lk/SH_P/P-sub 都是P doped... 好像短接在一起

是的,现在发现BULK,SUB只有都短接VSS,才能不出问题,但电路中不可能B都接VSS,耐压很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P都是short在一起
只能使用NBL iso well 分离bulk, SUB
不使用 NA29G3_dep_NBL只能改变设计 ...

好的,谢谢!

网友B(2024-06-25):
能向楼主要一个t家180BCD工艺库吗 学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向楼主要一个t家180BCD工艺库吗 学习用

不太方便,不好意思

网友(2025-01-14):
楼主,这个管子的剖面图是在哪个文件里找到的啊?我在PDK里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请问哈,前辈们是用的GA还是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