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name不对怎么刷新成正确的

楼主(2023-08-24):
画版图时常常会发现netname不对的情况,明明打了net1的pin,netname仍然识别成net2,用那个update component and net貌似没啥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你Q一下那个net,然后直接修改这跟线的名字,当然大概率是你的XL关联有问题,要么器件关联不对,要么PIN的关联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Q一下那个net,然后直接修改这跟线的名字,当然大概率是你的XL关联有问题,要么器件关联不对,要么PIN的 ...

有点麻烦

网友B: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器件的相关外接net命名错误引起的。你可以选中相关的器件,然后connectivity-nets-propagate nets
这里可以修改器件的所有外接net的名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有的时候线名会根据它第一次连接的器件或者其他线名给更改,之后你改了它的连线名字也不会变需要手动改,但是有的时候它又会自动根据你的连线来改变,目前我也没摸清楚是咋回事儿。

网友C:
第一个开关是更新连接关系和线名字的,如果打开就会随着你连线变化,关掉就不会更新线的名字了。
第二个开关是显示线名字的,如果感觉线的名字很乱,不对,可以关掉不显示,避免误导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开关是更新连接关系和线名字的,如果打开就会随着你连线变化,关掉就不会更新线的名字了。
第二个开 ...

牛哇啊

网友D(2025-05-05):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器件的相关外接net命名错误引起的。你可以选中相关的器件,然后connectivity-nets-propa ...

选中器件之后无法选中connectivity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中器件之后无法选中connectivity了

不是你这个,我说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开关是更新连接关系和线名字的,如果打开就会随着你连线变化,关掉就不会更新线的名字了。
第二个开 ...

厉害了,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开关是更新连接关系和线名字的,如果打开就会随着你连线变化,关掉就不会更新线的名字了。
第二个开 ...

牛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