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抽取寄生问题

楼主(2023-08-24):
calibre2qrc产生lvsfile文件,报错加密怎么解决
WARNING: Encryption is not supported and removed.
WARNING: DMACRO embedded encryption may cause unknown outcome.

manual里面的解释
WARNING: Encryption is not supported and removed.
When encryption occurs inside a DMACRO definition, calibre2qrc will add the missing end brackets (`]}') so it can correctly translate the rule deck. When this happens the following warning will be reported:
WARNING: Encryption inside DMACRO may cause unknown outcome.
You should manually comment out encrypted sections of a Calibre rule deck prior to running calibre2qrc to avoid problems and insure proper execution.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2024-11-10):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能请问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能请问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吗?

没用这个了,用capgen文件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