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在otp_postroute之后,max_transition违例较多,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24):
encounter,在otp_postroute之后,max_transition违例七八十条,slack还是比较大,我设计规模较小,七八十条算不太正常的,手动修复也不太现实,想请问下,这阶段有没有命令让工具自动修复一次max_transition,后面剩下比较少的在手动修复。如果修复难度大,想了解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情况。刚学encounter流程,对软件不太熟,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网友:
innovus是在optDesign阶段开始修transition的

网友A:
optDesign 之前还要一些setoptMode,指定它要修复的参数比如setOptMode  -fixDrc  true -fixCap true -fixTran true -fixFanoutLoad true  -holdFixingEffort high ,你这个optDesign -hold是只修hold 要加-drv来优化transition之类的。什么不都加单纯optDesign 应该是默认优化全部

网友:
要在place 阶段就开始修drv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Design 之前还要一些setoptMode,指定它要修复的参数比如setOptMode  -fixDrc  true -fixCap true -fixT ...

这些都设置了,就是执行完这一次的优化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的train违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设置了,就是执行完这一次的优化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的train违例。

...

试试将优化努力级别调高试试setOptMode -effort high  然后optDesign -postRoute -drv 我也是初学者也没有太多办法 如果不行就只能想办法换高驱动cell了 。另外在项目开始会禁用过低或者过高驱动的cell,在CTS阶段也会设置最大transition。这里怎么都解决不掉的话 可以在前面的设置里找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将优化努力级别调高试试setOptMode -effort high  然后optDesign -postRoute -drv 我也是初学者也没有 ...

好的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