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各位行业专业,你们一个产品是怎么确定要用什么工艺的?

楼主(2023-08-24):
  从哪些关键点来确认说,选择哪个工艺,

  大方向可能比较清楚,如果说,你是BCD的那就可能一定要BCD工艺,但是是BCD下面 你是180, 130....

  或者你 40nm 55nm 这些是如何选择的

网友:
跟着市场走啊,看你想超越谁

网友:
产品定位,指标,成本挂钩吧

网友(2023-11-09):
要根据产品的应用SPEC进行评估来选择哪个节点,还要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