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选择conservative仿真,输出频率不对?

楼主(2023-08-24):
仿真晶体振荡器时,精度选用conservative,40M晶体,输出频率却是34M。不知道原因,求广大网友指导!

精度选择moderate,reltol设置1e-5,vabstol设置1e-8,iabstol设置1e-14,仿真频率比,reltol 1e-6,vabstol 1e-9,iabstol 1e-15低10Khz。reltol vabstol iabstol再小个数量级时,振荡器输出频率又提高1khz。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求网友点拨!谢谢!

网友A:
根据 cadence blog:
-> 精度选用conservative
-> maxstep = 1/(40M*20)
-> integration method: trap-only
-> relref: all loc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 cadence blog:
-> 精度选用conservative
-> maxstep = 1/(40M*20)

谢谢!

设置好了,瞬态跑了几百us就报错了。
transient simulation reaches maximum allowed number of convergence failures below minstep within 5% of stop time. change option `max_minstep_nonconv' to adjust the allowed maximum number of convergence failures below minstep.
请问怎么调整设置?谢谢!

网友A:
Setup->Simulation->Options->Analog ->Miscellaneous tab ->
Additional Arguments -> max_minstep_nonconv=500
很久没有看到这个错误
spectre 版本 可能需要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Simulation->Options->Analog ->Miscellaneous tab ->
Additional Arguments -> max_minstep_noncon ...

谢谢!

网友B(2024-01-21):
您好,请问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仿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仿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reltol越大,频率越准确,但是仿真速度慢。

网友C:
根本不是这么设的,上cadence社区论坛搜晶振仿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是这么设的,上cadence社区论坛搜晶振仿真设置。

是这样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