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的ams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23-08-24):
如标题:在candence的ams仿真里出现irun: *E,ELBERR: Error during elaboration (status 2), exiting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ncelab: *F,CUMSTS: Timescale directive missing on one or more modules.
irun: *E,ELBERR: Error dur ...

这不是提示得很清楚了么,就是Verilog代码缺了 “'timescale” 语句呗!

你至少得有一个顶层module里面得指定 timescale

网友A:
信息太少,代码有语法错误,编译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代码有语法错误,编译没通过!

"ncelab: *F,CUMSTS: Timescale directive missing on one or more modules.
irun: *E,ELBERR: Error during elaboration (status 2), exiting.
前面是这么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