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反转跟随器FVF的环路增益计算问题

楼主(2023-08-24):
如图,文献中的两个断开点用于计算环路增益。因为是并联 -- 并联反馈,所以X点的阻抗下降了1+LG倍。
但是X点并不是断开点,也可以直接套用LG的公式吗?如果我在X点断开,LG计算出来会不会不一样(我实际计算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用Razavi的加载方法计算)
屏幕截图 2023-08-24  屏幕截图 2023-08-24  屏幕截图 2023-08-24

参考文献: 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A Useful Cell for.pdf (1.12 MB , 下载次数: 130 )

网友:
是一样的吧,从x点断开的话:x到y为gm1/gds1 , y到x为 -gm2/gds2,--->gm1*gm2/gds1/gds2

网友A:
      这是个电压-电压负反馈电路。使用加载等效法分析时,等效放大器增益为gm1(ro1||rb)*gm2ro2,反馈系数β=1,开环输出阻抗为ro2。所以计算出的闭环输出阻抗和文中是一致的,但环路增益确实不一样。
      这个差别来源于“等效”,也就是说电路里那个增益为gm1(ro1||rb)*gm2ro2的放大器并不真正存在,只是为了计算出正确的传递函数时等效出的模型,因此由它计算出的环路增益不可信。文中的方法是正确的,其根本原理在于求电路的return-ratio(见Gray第二版 Ch8.8节),在基于return-ratio的分析方法中没有使用任何等效和近似。
      那为啥算出的闭环输出阻抗还是正确的呢?因为阻抗也是一个传递函数。Zo=-uo/io。
      顺带说一句,FVF其实就是两个管极性相同版本的Super-source follower。

网友:
大佬还是牛啊,昨天算出来这个值,也不太理解,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电压-电压负反馈电路。使用加载等效法分析时,等效放大器增益为gm1(ro1||rb)*gm2ro2,反馈系数 ...

感谢回复,就是还有一点需要再请教一下。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 电压-电流 反馈呢?如何判断反馈回来的信号是电压而不是电流呢?
另外,如果是电压反馈,那么反馈回来的Y节点的阻抗是不是相应的要增大哇,还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就是还有一点需要再请教一下。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 电压-电流 反馈呢?如何判断反馈回来 ...

vgs1=vi-vo,所以真正的输入电压是两个电压的差值。下图画的比较清楚:

Y点的阻抗由于负反馈的存在降低了。因为假设向Y点注入电流,VY升高,M2会从Y点抽取一部分电流而使VY变化减小。
具体的分析可以用Blackman阻抗定理:
Y点阻抗减小了约gm2rb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1=vi-vo,所以真正的输入电压是两个电压的差值。下图画的比较清楚:

我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

反馈电压信号 = 串联反馈 = 阻抗上升

但是实际 X 点是阻抗降低了,所以之前我判断的是反馈的是电流信号,不知道上述的这个逻辑链是不是成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有问题的。输出阻抗降低对应着被检测的是输出电压,所谓的"反馈电压信号 = 串联反馈 = 阻抗上升"是针对输入阻抗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