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 case嵌套case优化的请教

楼主(2023-08-24):
谭里的大佬们好,小弟最近有些疑惑,请教下大家!

目前在做的一个risc V的mpu项目,里面的译码模块通常采用case嵌套的方式实现译码,如下:
case(inst[6:2])
00000: inst_type = `LW;
00100:begin
case(inst[14:12])
000: inst_type = `ADD;
···
endcase
···
end
endcase
这种嵌套的实现会造成组合逻辑级数很大,路径延时很差,请教下谭里的大佬们,这种一般怎么优化咧,谢谢!

网友A:
我认为按你写出来的部分不会造成逻辑级数高,只是简单的case然后赋值,最简单的方式也能变成一个位宽很高的查找表。所以应该是其它原因,不是嵌套导致的。把时序报告有问题的地方贴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按你写出来的部分不会造成逻辑级数高,只是简单的case然后赋值,最简单的方式也能变成一个位宽很高的 ...

感谢您的指教,我目前综合出来的最坏路径,组合逻辑级数最长的有46级,是reg2reg的路径,速度瓶颈就600M了。
目前怀疑就是这个译码模块,就是case嵌套。其他模块都是基本的if_else if_else结构。

非常抱歉,截图的话不大方便,内部环境没法弄到公网上,我把延时最坏的路径组打出来吧:
Timing path group 'reg2reg_i_clk'

levels of logic:                     46
critical path length:              1.2904
critical path slack:                0.0004
critical path clk period:          1.6660

额外再问一下,如果是case嵌套的话,综合出来的是怎样的电路结构呀,感觉不是几个MUX级联这么简单了

网友:
我用的是vivado,按你打出来的代码来综合,理论上会变成一个{inst[6:2],inst[14:12],...}的LUT,逻辑级数是0或1。能不能把这条路径上的时序报告发出来,上面就有说明逻辑级数的来源。46级太多了,我怀疑代码里是不是有大量的加减运算,不是简单的赋值,或者你使用的综合器功能不够强?

网友B:
跟写法关系不大,是case条件比较多,现在的DC都很聪明,都会给你优化得很好。组合逻辑太大,那就用时间换速度,用PI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写法关系不大,是case条件比较多,现在的DC都很聪明,都会给你优化得很好。组合逻辑太大,那就用时间换速 ...

嗯好的,感谢指导。
那就是说即使是case嵌套,目前的工具都会自动优化好,不会出现级联太严重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其他路径上了。

原来是研究着用pipeline,但是后续的冲突解决实现很有难度,目前想先实现单周期的作为保底,再考虑做pip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