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ulticycle 0 path怎么进行signoff

楼主(2023-08-24):
关于multicycle 0 path
setup是0周期,不需要考虑jitter,hold需要考虑jitter

该如何进行signoff,1. 怎么考虑uncertainty设置,2. 这类路径的OCV是否需要加严设置,3.其他还有什么考量吗?

网友:
1. 像你说的 setup 只有setup margin, hold 是 jitter+ hold margin
2. 为什么要加严设置,感觉唯一担心的只是CRPR是否符合期望
3. 最好问一下foundry 是不是满足 signoff corners 的时序就可以了,因为这样搞 corner variation 会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