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erdi可以对同一个fsdb文件,打开多个波形窗口来添加信号吗?

楼主(2023-08-24):
用verdi时,想开不同的波形窗口,来放一些信号。但所加信号都是在一个波形窗口。
尝试菜单栏,新开一个波形窗口,但不能打开同一个波形文件。
故问verdi可以像dve一样多开波形窗口吗

网友:
可以的呀,wave view窗口上面有一个windows,下面有一个change to primary,就可以把ctrl+w加的信号放到新的窗口里了。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不是这种解决方案?

网友:
图1是切换波形窗口优先级的选项,图2是同时打开同一个波形的界面,优先级第一的波形窗口名字前面有一个*。

楼主:
好的,问题解决了。感谢两位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