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定义生成时钟跑PR时报错

楼主(2023-08-24):
PR时给flash定义了一个关于主时钟5分频的生成时钟,读入时不会报错,但是在跑place时,工具报了图片中的错误,请教一下要怎么解决。

网友:
是找不到路径么?

网友:
上面不都说了 general clk的pin 找不到吗

网友:
建议你把sdc的写法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