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esseny shell mbist脚本错误问题

楼主(2023-08-24):
出现如下错误,求各位帮忙看看如何解决

楼主:
图片看不清楚,我把错误信息打出来吧。warning:No module with attribute tcd_memory_name or tcd_memory _cluster_name,and no child blocks with memory found

楼主:
error:no design module has been mapped to an ICL module,and no ICL ports have been specified by means of “add_icl_port”

网友:
不看完整的脚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哦哦哦那我修改一下

网友:
warning:No module with attribute tcd_memory_name or tcd_memory _cluster_name,and no child blocks with memory found。应该事tcd_memory里面的描述的跟memory对不上,或者少了部分memory的描述。

网友(2024-01-02):
error:no design module has been mapped to an ICL module,and no ICL ports have been specified by means of “add_icl_port”

请问这个ERROR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