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在验证过程中会带PMIC一起跑吗

楼主(2023-08-24):
    想请教下大家,如果做一些低功耗的测试,比如说系统shut down之类的,会带着PMIC一起跑来观察一些接到PAD上的信号吗?
    如果带着的话,这种时候我们如何模拟PMIC的那些电压上升,下降,稳定之类的呢?
    还有一点是,PMIC接到PAD上的应该都是数字信号,我们怎么知道上电是否已经到了稳定的地步呢?

    最近有一些这方面验证的需求,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些不是应该在UPF或者SPF里面体现的吗?我们以前的经验都是用EDA tool吃进去CPF/UPF来模拟这些情况。如果没有这些的话,确实不容易覆盖到模拟方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不是应该在UPF或者SPF里面体现的吗?我们以前的经验都是用EDA tool吃进去CPF/UPF来模拟这些情况。如果 ...

    是的大佬,所以如果说带上UPF来模拟的话,还需要连带上后面打算要用的PMIC model一起跑吗,还是说只带UPF其实就还好? 从功能保证和仿真效率什么的来说的话

网友:
我没有用过PMIC的东西,但我感觉UPF和PMIC model应该关注的点不一样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大佬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