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m操作

楼主(2023-08-24):
请教大佬,在vim界面用什么命令可以一次性把后面的A去掉
aaa/bbb/ccc/ddd/A
aaa/bbbbb/ccccc/ddd/A
aaa/bbbbbbb/cccc/ddddd/A

楼主:
a/b/c/A1

aa/bb/cc/ZN
aa/bb/cc/B1
这种怎么去掉最后面的A1 ZN B1

网友:
引用 楼主:
a/b/c/A1

aa/bb/cc/ZN

ctrl+v进入块操作,然后用上下左右键把想删的地方圈起来,直接delete删掉就好了

网友:
用Perl逐行读入文件,正则匹配到最后一个/后的内容,替换成空字符

网友:
\/\w\+$就可以正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