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DDQ pattern 仿真

楼主(2023-08-24):
通过TMAX得到IDDQ fault的pattern , 是否只需要和stuck_at fault 那样只要确认向量输入输出正确就可以了,这个第一次做,没经验,希望有经验的可以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很少见到做iddq的仿真pattern的,是公司要求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到做iddq的仿真pattern的,是公司要求做的吗

是的 为了提高良率吧 应该

网友B:
无需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做仿真

好的 谢谢,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网友:
IDDQ pattern是stuck at pattern的子集,stuck at pattern肯定是pass的,所以IDDQ pattern一般不用仿真了,当然你非要仿真,也没问题啊。

网友(2024-12-04):
楼主,如何通过TMAx得到IDDQ pattern?能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