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仿真错误

楼主(2023-08-24):
*Error* putprop :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nil 大佬们这个错误该怎么修改?

网友:
这个是调用skill函数出问题了,是用了什么脚本或者输出的函数表达式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2024-04-29):
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没有解决,但是不影响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但是不影响仿真

好吧   我的cadence仿真软件打开的时候就在报这句话  我根本不能进行仿真这一步

网友(2024-12-25):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的cadence仿真软件打开的时候就在报这句话  我根本不能进行仿真这一步
...

重启cadenc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