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版图ERC Softchk Database问题

楼主(2023-08-24):
求助各位大佬 1. 这是在做数模混合版图,ERC遇到的错误,错误高亮显示在衬底上。这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具体要怎么解决

2.umc工艺SEPGND层跟PSUB2的作用是一样的吗,这个层具体要怎么使用。

网友A:
AVSS和DVSS 咱俩地软连接了呀?他俩你咋做的隔离》

网友B:
方向没错啊,就是两个地没有分开,具体要看design rule上定义sepgnd的作用,如果是和psub2一个作用没问题。还有就是检查层次有没有覆盖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SS和DVSS 咱俩地软连接了呀?他俩你咋做的隔离》

我想请教一下软连接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说是一个PSUB接了两个电位。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用NWELL和DNW进行隔离。(这个好像叫物理隔离)不太清楚是不是还需要加标识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没错啊,就是两个地没有分开,具体要看design rule上定义sepgnd的作用,如果是和psub2一个作用没问题。 ...

好的。感谢解答!我想在请教一下 两个地没有分开是需要在用PSUB2标识层来区分不同地吗?(现在只做了物理隔离)
SEPGND的功能描述是”Separate Ground Marker",应该是类使于PSUB2。我有试验将SEPGND覆盖了整个数字模块,好像不起作用,不知道使用该层是否还有其他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解答!我想在请教一下 两个地没有分开是需要在用PSUB2标识层来区分不同地吗?(现在只做了物理 ...

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掉,这个要注意的是你的pw有没有全部覆盖住

网友(2024-12-12):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