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urf的LAYERr和LAYER MAP语句的问题

楼主(2023-08-24):
初学surf,有一个问题不懂,请教各位前辈帮忙解答,谢谢!

LAYER MAP 30 DATATYPE 0 300
LAYER GT 300
以上语句是否是将GDS为30:0的GT drawing 图层赋给calibre layer number的300,且将300命名为GT,方便以下语句对calibre layer number 300进行运算?
那么如果没有LAYER MAP xx DATATYPE xx xx语句,
而是直接LAYER GT 30,如下图,那么会是什么结果呢?我查了surf的LAYER MAP语句,自己理解起来感觉像是:如果前面没有赋予30的数据,那么默认会将LAYER=30 DATATYPE为任意值的图层赋值给calibre layer number的30,可是我将mos管的GT drawing(30:0)图层换成GT dum(30:1)后,LVS并不能识别出,哪里理解错了呢?

网友A:
你理解的没有问题,只使用 layer 语句没指定datatype/texttype的话,是会把stream number为30的layer都映射到 calibre layer30的。
可以看看LVS rule file里是否有一些这层相关的其他语句 影响了的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没有问题,只使用 layer 语句没指定datatype/texttype的话,是会把stream number为30的layer都映射 ...

后来我看到文件对gds为30:1的GT dum 下了定义,所以之前layer GT 30是将LAYER=30 DATATYPE为任意值的图层赋值给calibre layer number的30,而后的这句语句把gds=30:1的GTDUM层从中剔除是吗?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感觉可读性不太友好。而且我发现某家0.18um的lvs文件一部分都是先写LAYER语句,再写AYER MAP xx DATATYPE xx xx语句,如下有什么含义吗?

LAYER MAP 69 DATATYPE 0 301 //dummy layer to form METAL resistor
LAYER RMDMY1302
LAYER MAP 69 DATATYPE 1 302 //dummy layer to form METALl resistor
LAYER RMDMY2303
LAYER MAP 69 DATATYPE 2 303 //dummy layer to form METAL2 resistor
LAYER RMDMY3304
LAYER MAP 69 DATATYPE 3 304 //dummy layer to form METAL3 resistor
LAYER RMDMY4305
LAYER MAP 69 DATATYPE 4 305 //dummy layer to form METAL4 resistor
LAYER RMDMY5306
LAYER MAP 69 DATATYPE 5 306 //dummy layer to form METAL5 resistor
LAYER RMDMY6307
LAYER MAP 69 DATATYPE 6 307 //dummy layer to form METAL6 res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