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测mos管单位电容值

楼主(2023-08-24):
(个人理解,有错望谅解)

单位:F/um^2
取mos管面积WL为1um^2

搭建testbench

用sp仿真

网友A:
没怎么用过sp,请问公式中调用的函数都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B:
没用sp仿过,直接用ac仿的。

网友:
cap(node),直接就打印出来了

网友C:
直接看dc仿真的cgg不可以吗?

网友D:
用ac仿真过,sp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c仿真过,sp没用过

sp也可以测的,把vsin 换成 port,仿sp,看Y参数虚部。根据Y=G+j*2*pi*f*C,Y参数虚部的斜率是2*pi*C,所以再将该表达式除以2 * pi 就是电容值了
用这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看dc仿真的cgg不可以吗?

这个dc仿出来的好像没见过,cgg是哪一种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sp仿过,直接用ac仿的。

也可以的,但是今天用mos电容搭建的一个电容阵列,和sp仿真出来的结果不一致,但是两种仿真方法测理想电容值又没有问题,正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用过sp,请问公式中调用的函数都有什么作用呀

看我刚刚回复 的题,sp是阻抗计算出来仿真的,那个公式就是C的计算式,和ac仿真时逻辑时一样的,只是公式有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