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遇到 License checkout failed报错ERROR(LIC-001):License feature)

楼主(2023-08-24):
报错

FlexNet Licensing error: -97,121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
ERROR(LIC-001): License feature redhawk is required but not available.

是因为License 不行还是其他原因?求助,急急急!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A:
redhawk的license daemon ansyslmd没有启动,按照错误信息中的提示,先检查一下lmgrd的log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hawk的license daemon ansyslmd没有启动,按照错误信息中的提示,先检查一下lmgrd的log文件; ...

佬佬,你有安装包和破解教程嘛,可以分享下嘛,装这个太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hawk的license daemon ansyslmd没有启动,按照错误信息中的提示,先检查一下lmgrd的log文件; ...

现在是这样的,然后下一个步骤该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hawk的license daemon ansyslmd没有启动,按照错误信息中的提示,先检查一下lmgrd的log文件; ...

然后我修改了一下lic里面的localhost

现在log长这样

输入redhawk之后

是lincense不行吧

网友B:
本身就不难得事情,要怎么给你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不难得事情,要怎么给你教程

大佬,就是破解步骤hhh,我连apacheda这个二进制文件都没有,按照你那个和谐说法就没办法执行,我另外找了一个,是ANSYSlmd的 但遇到了问题。就是想着如果你这边有成功的,能不能分享一下文件,我再破一次看看

我的log文件是这样了我修改了一下时间

我猜是license本身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就是破解步骤hhh,我连apacheda这个二进制文件都没有,按照你那个和谐说法就没办法执行,我另外找 ...

如果你必须要用21这个版本,你去下我说的那个帖子里的那个版本,该版本里有lmbin目录,正常和谐后用这个目录下的lmgrd 来启动lic,,,和谐工具和lic都用那个帖子里的,,,,

https://bbs.eetop.cn/thread-954576-1-1.html
看帖子的5楼和6楼,,,,,

网友:
还没搞定

楼主:
呜呜,还没搞定,一直是错误的,看我在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age=2#pid11026572
这里面第19楼位置我发的,去掉mac地址之后还是不行,我有个问题,这个license不是跟hostname和hostid要相关的吗?

楼主:
对了,哥,我是用的redhat 7.8版本的,这个会有限制嘛

网友:
用这个试试,用六楼pubkey破解后,用这个apacheda,再找个lmgrd,启动apacheda.lic

把server名字改成本地机的,再加个端口就行,ANY保留

附近

网友C(2023-10-30):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看我和youngjevon的对话,然后按照他给的网址的那个工具解决

网友(2023-12-04):
试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
有结果吗?最后这个license行不行?

网友(2024-03-22):
pubkey怎么破解怎么用求教了!

网友(2024-04-24):
请教,为啥我lic server可以起来,没有报错;但是客户端还是拿不到redhawk-sc-token 的license?而且log也没有记录。。。

网友:
我也是苦 ansys久矣,搞了好几天,心态都奔溃了。我想用 redhawk-sc 2023, 下载是下面牛人 apacheda.lic 和 lmbin,在服务器上启动license没有问题,在客户端用lmutil lmstat -a -c 查询也没有问题,就是无法获取lic,怎么回事,甚至log都没有写。苦

网友D:
请问论坛上的redhawk license可用于 redhawk-sc 2023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论坛上的redhawk license可用于 redhawk-sc 2023嘛

新版本的license应该可以,但是你要处理16nm以下的工艺库?

网友(2024-05-30):
大佬,这个license已经ok了。

网友(2025-09-09):
求redHawk 安装包

网友:
感谢分享,2021R1版本的powerartist也是需要用apacheda启动,但relnote里却说要用ansyslmd,被坑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