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无法添加工艺库路径

楼主(2023-08-24):
求问各位朋友,我导入了一个新的工艺库,在添加路径时说cds.lib被锁无法打开,但是我已经在root权限下设为可写了啊,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我没有找到类似的情况。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存到自己路径下就好,没必要改这个

网友:
应该是有未正常关闭的库单元,关闭virtuoso,到工作目录下搜索有cdslck后缀的文件,删除

网友:
为什么要改安装路径下的 cds.lib?

网友(2025-04-16):
有后续吗

网友(2025-07-07):
目录下应该有个带锁的文件,删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