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设计延迟的方法

楼主(2023-08-25):
我做了一个设计,其中需要10ps的延迟,如果使用2的倍数个反相器连接,只能达到7ps或者12ps左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继续增加或者降低该延迟?

网友:
中间挂小电容啊

网友:
改变反相器mos管的size

网友:
电路上不用做改动,就是7ps的设计即可。layout上线可以走长点,走细点就可以达到10ps了吧。

网友:
你要是需要一个固定的10ps这是不行的,pvt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