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的ams仿真错误

楼主(2023-08-25):
在candence的ams仿真里出现irun: *E,ELBERR: Error during elaboration (status 2), exiting错误是什么原因??求解答

楼主:
(./netlist.vams,60|182): 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Need an input port of continuous discipline electrical, and an output port of discrete discipline logic, at instance sim_dig_sdm.I0.

具体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netlist.vams,60|182): 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Need an input port of continuous discipline elec ...

看起来是没设置好connect rule,可以把irun.log 最前面的命令log信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没设置好connect rule,可以把irun.log 最前面的命令log信息贴出来看看?
...

maximum error count reached (50).
ncelab: Memory Usage - 49.0M program + 185.6M data = 234.6M total (Peak 234.6M)
ncelab: CPU Usage - 0.3s system + 0.1s user = 0.4s total (0.5s, 85.5% cpu)
irun: *E,ELBERR: Error during elaboration (status 2), exiting.
TOOL:        irun(64)        15.20-p001: Exiting on Aug 28, 2023 at 10:48:50 CST  (total: 00:01:19)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没设置好connect rule,可以把irun.log 最前面的命令log信息贴出来看看?
...

求回复

网友(2024-12-25):
大佬,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