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生成SVBD时要不要勾选

楼主(2023-08-25):
我现在用Calibre-QRC提取寄生跑EMIR, 我看smic的Voltus教程里,要求勾选这个选项;
tsmc给的QRC提取教程里是用的命令行跑的,但是这个命令这么简单,应该不包含这个选项吧;
我用GUI导出Runset对了下,开不开应该是这个语句: *lvsSVDBcci: 1

所以,我目前的需求,要不要开这个?

SMIC要求的勾选

SMIC要求的勾选

TSMC给出的步骤

TSMC给出的步骤

网友A:
要的,我正在做这个,顺便问一下你的lvsfile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我正在做这个,顺便问一下你的lvsfile是怎么产生的。

我对比了下,GUI勾选和不勾选,生成的svdb里的.sp文件。勾选了后mos参数会多很多,但是,脚本生成的svdb里边直接却没有.sp文件了。
我用脚本跑不知道咋设置一下这个;

lvsfile我找了很久,你是tsmc的,后来发现是RC_QCI有教程,按照教程里生成出来的;应该是如果是QCI rule的话,是通用的吧,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我正在做这个,顺便问一下你的lvsfile是怎么产生的。

回复审核太慢了,发个没图的试试,lvsfile的生成(rc_qci里的doc写的 )

%> cailbre –E output_file qci_rule_deck

%> calibre2qrc –keep_layer_name –r output_file:lvs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审核太慢了,发个没图的试试,lvsfile的生成(rc_qci里的doc写的 )

加了第一步转格式好像可以了,之前一直报加密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