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电流不匹配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3-08-25):
这是一个电荷泵的结构,
当UP信号为0V,Down信号为0V时。电流流入Cp_out端口,为后续电路充电:
当UP信号为0V,Down信号为1.8V时。整条支路导通,电流流向地;

理想状态是随着Cp_out电压不断变化,在一定的区间内保持流过Pmos与Nmos开关管的电流匹配一致,
但是仿真结果电流并不匹配,想问这种电流不匹配的情况如何改善?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网友A:
加大L,改善沟道长度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L,改善沟道长度调制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