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O ESD架构讨论

楼主(2023-08-25):
最近在做一个SIO的缩面积版本,将ggnmos结构换成正偏二极管结构,如下图:

目前有三种方案:
1. 二极管和驱动管都使用ESD rule(费面积,但是ESD性能最佳)
2. 二极管使用ESD rule,输出驱动管不使用ESD rule(省面积且可以保证二极管的导通均匀性,但是担心驱动管有ESD风险)
3. 二极管和驱动管都不使用ESD rule(面积和方案2类似,但有导通不均匀的风险)
目前个人倾向使用方案2,因为我设计的驱动管的total wdith有300um,且在二极管和驱动管之间串接了电阻,是可以承受一定的ESD冲击的。但是我担心二极管打了SAB之后导通阻抗增大,导致流到驱动管的ESD电流增大,有烧毁的风险。
有没有大佬有相关的设计经验,赐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采用第二种方案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二极管没有均匀性的问题,为什么二极管要用SAB这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没有均匀性的问题,为什么二极管要用SAB这一层

哈哈哈,好问题。
我只看参考的版图上的二极管有SAB,还真没细想过为什么。
1.可能是为了使电流分布更均匀?虽然二极管不存在不均匀导通的问题,但并不代表电流是均匀分布的
2. 增大导通电阻使ESD电流峰值变低,泄放的更平缓

网友:
第二种方法可行,,若担心输出驱动管有危险,可以将电阻增大点,同时控制好驱动管到CORE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好问题。
我只看参考的版图上的二极管有SAB,还真没细想过为什么。
1.可能是为了使电流分布更均 ...

一般的ESD保护二极管不需要SAB的,大部分都是那种长条状的。你用的是什么工艺,那种结构的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ESD保护二极管不需要SAB的,大部分都是那种长条状的。你用的是什么工艺,那种结构的DIODE?
...

打了一下TLP,二极管带不带SAB确实没什么区别,但是我看华虹55工艺的二极管和输出驱动管确实都带SAB了,搞不懂

网友C(2023-10-07):
我觉得二极管保护不需要SAB,不管是否是中间先导通的。随着电流增加,电压也是增加的,两遍的二极管肯定会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二极管保护不需要SAB,不管是否是中间先导通的。随着电流增加,电压也是增加的,两遍的二极管肯定会 ...

从TLP数据上看也是这样的,加不加SAB正向导通能通过的ESD脉冲电流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