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use测试问题

楼主(2023-08-25):
各位对efuse IP熟悉或者使用过的大佬,求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些芯片中用到了工艺厂商的efuseIP,自己内部写编程和读取的逻辑,在tape out之前,有没有一些手段可以进行测试验证的?目前知道的就只有一个仿真model给你仿真用,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验证芯片里面的efuse能够正常工作。比如可以先用fpga+efuse的测试芯片测试下能否正确编程读出?有这种efuse的测试芯片么?

网友:
你用efuse IP 就只能仿真, 相信IP .
但可做register write-> read back , 至少 可以确定你写对
除非你自己做efuse , 自己设计测试流程

网友A:
你可以按照efuse IP的时许逻辑写个可综合的RTL model,在FPGA里面验证下controler的逻辑,我们是这样做的。

楼主(2023-09-26):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按照efuse IP的时许逻辑写个可综合的RTL model,在FPGA里面验证下controler的逻辑,我们是这样做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种数字逻辑一般不是block啊,关键的是人家的ip用多少current pluse可以烧的透。烧透了怎么读出来这是数字逻辑的事情,这个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