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导出网表用其他软件仿真

楼主(2023-08-25):
目前做了一个电源控制芯片,如何能将该芯片的网表导出和PCB上器件一起仿或者如何生成能放入Simplis仿真的网表,目前生成的hspice网表是有关器件的一些宽长之类的参数,还是需要工艺厂商提供的模型才能够仿真,而工艺厂商提供的模型只有spectre模型。

网友:
有同样的疑问,而且如何加密自己的spice model,客户可以看不到加密的内容。

网友:
Linear的好多power芯片都是提供spice模型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