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Wordline与Bitline

楼主(2023-08-25):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学memory遇到点小问题,就是wordline、bitline的概念

对于一个存储,假设其地址为addr,存储为m行*n列*w bit(w是数据位宽)
就是地址的一部分用来选择行(也作为wordline),一部分用来从行中选择一列数据接入bitline,bitline也就是w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懂点基础电路或器件构成的话,会好理解;你如果理解这个有困难,应该偏前端,纯代码人员。

WL/BL其实从单个的存储单元去看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放到电路里面,比如做一个8192X32位输出的存储阵列,简单看就是WL是8192条,WL的8192就是地址寻址的0~8191,BL是32条或者32对(看你用的什么存储单元);但在物理上这会形成一个形状非常狭长,不利于实现的物理图形,所以实际做的时候,会把地址寻址做个折叠,也就是8192x32做成(256x32)x32的样子,这样实际出来的物理图形(版图)就比较四四方方了;而实际上的实现是WL方向是行选的256,而对应的32位输出,其实每一位列上同时有32位在输出(就是BL方向是32X32),但通过列选,只把其中要读的哪个传到实际的对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懂点基础电路或器件构成的话,会好理解;你如果理解这个有困难,应该偏前端,纯代码人员 ...

哦,这样啊,谢谢,确实是纯前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