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模带隙基准启动电路求助

楼主(2023-08-25):
大佬们好,小弟自己搭了一个电流模的带隙基准,输出电压调整为1.2V,但仿真的过程中,发现除了正常工作状态、零电流状态之外还存在一个稳定的工作状态,下方的电流只流过电阻但不流过bjt晶体管(关断),同时,图中所采用的启动电路似乎只能消除零电流状态的那个简并点,还有一个状态无法消除。小弟也去调整过启动电路,但发现稍微把启动电路的开关mos管(链接启动电路支路和正常工作支路的那个mos)的栅极电压拉高一点,就会导致正常工作的时候那个mos管任然处于导通或者亚阈值区,带隙无法正常工作,请教以下各位佬们,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去更换启动电路的结构,应该更换成哪种结构呢?

楼主:
说错了,输出应该是400mV

网友A:
我感觉确实是启动电路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把启动电路的启动点放在电流镜的栅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确实是启动电路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把启动电路的启动点放在电流镜的栅极上 ...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我的三个工作点离得特别近,图中的电压就是栅极的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我的三个工作点离得特别近,图中的电压就是栅极的电压

...

2.1是正常的工作状态,2.3是bjt关断,2.6是零电流

网友B:
接成那种正反馈的启动电路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成那种正反馈的启动电路会不会好一点。

我好像没找到这种结构,能细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1是正常的工作状态,2.3是bjt关断,2.6是零电流

问个题外话.....想知道这个平衡点的仿真时怎么做的?还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题外话.....想知道这个平衡点的仿真时怎么做的?还望赐教

我也是在论坛里面找到的方法,就是断开环路的某一点一端输入直流电平,另一端检测输出,两者的交点就代表能够稳定工作的状态,也就是简并点,我的电路我是在STB2处给一个0-3.3V的直流电平扫描,检测STB1也就是运放的输出端的电压

网友:
作为一个模拟新手,我最近也在仿电流模型的带隙基准,遇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也还没解决,哎。纯属小白,冒昧问一下你这个结构最左边和最右边的那些电阻和mos管的作用是什么呀?想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同行,你这个结构有参考文献吗?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三个简并点挨得很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2024-01-25):
vn vp会在启动过程中分开,然后vp -vn = 很大正电压。锁死

网友(2024-06-11):
文中有解决方案 eetop.cn_基准简并点_An Area-Efficient Current-Mode Bandgap Reference.pdf (837.87 KB , 下载次数: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