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学习断言的路子?

楼主(2023-08-25):
光看Assertion那本书,看完就忘了,有没有什么完善的项目参考或者学习方法呢,thanks~

网友A:
把之前写过的code , 整理成自己的code slice,template;当很长时间不写后,把整理的内容快速过一遍,脑子warm up;同样适用于脚本语言;

网友:
个人觉得断言就是个工具,用到的时候如果有不熟悉的去翻翻书看下。基本的思路清楚就好了。用的时候能知道怎样去写比较好就可以。太久不用生疏是很正常的

网友:
现在感觉断言的语法是比较晦涩,很多时候复杂的检查就是用initial和always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之前写过的code , 整理成自己的code slice,template;当很长时间不写后,把整理的内容快速过一遍,脑子 ...

韭菜哥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