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RC怎么关闭recommend的那类

楼主(2023-08-25):
各位前辈们,如题,跑DRC时怎么把recommend的这个开关关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到一条recommend rule,看这条rule 上方是否有语句:#IFDEF XXX , XXX 一般即为对应的开关。
再去rul ...

谢谢!已经找到了。看到有注释有//turn on  recommend  xxx的了

网友B:
看rule 里面有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rule 里面有开关

看了rule文件里面有些开关,但是看注释不确定是哪一个才是recommend的,怎么判断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rule文件里面有些开关,但是看注释不确定是哪一个才是recommend的,怎么判断是哪个
...

感觉你没认真看rule吧  option 有设置 一版

网友A:
你可以找到一条recommend rule,看这条rule 上方是否有语句:#IFDEF XXX , XXX 一般即为对应的开关。
再去rule 开始位置 找#DEFINE XXX

网友:
5樓正解

网友C:
要和lead讨论才能决定是否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和lead讨论才能决定是否关掉。

谢谢提醒,问过了,因为跑的是数字那边给的gds,我这边导入检查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