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中器件识别层怎么解读

楼主(2023-08-25):
求助,LVS中器件识别层怎么解读,  我调用器件发现识别层对应不上,有的多有的少,图片是例子,TSMC180nm

* - 两个符号代表什么等问题,求解

网友A:
首先,*代表AND  -代表NOT;

你图里这个一般是写在开头device list里之类的,而且都是在注释里,不全是正常的。
要确定一个device涉及到哪些层次,应该去lvs rule file 的device定义部分,去看一下它的seed layer是怎么组成的,这里是最准确的地方;
或者去Design Rule里device truth table查,那里一般也是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代表AND  -代表NOT;

你图里这个一般是写在开头device list里之类的,而且都是在注释里,不全是正 ...

感谢,宵宫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代表AND  -代表NOT;

你图里这个一般是写在开头device list里之类的,而且都是在注释里,不全是正 ...

那*代表的是and,就是有这个图层吗,那 - 符号代表not,是不要这个图层还是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代表AND  -代表NOT;

你图里这个一般是写在开头device list里之类的,而且都是在注释里,不全是正 ...

我这个图是截取了lvs rule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