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M 动态性能测试为何所加信号越大频谱泄露越明显?

楼主(2023-08-25):
问题:PGA+SDM动态性能测试,给PGA输入端加不同大小信号,随着信号越大,为何FFT结果出现明显的频谱泄露问题?请大神指明问题出在了哪里?
背景:PGA增益为32倍,PGA输入端加入峰值分别为15.34uV,43.75uV,290.6uV,868.75uV,8.687mV 50Hz的正弦波信号,取CIC后的数据做FFT分析。具体结果见下图,图右边的A为经PGA32倍放大后在ADC输入端见到的信号峰值大小。

0.868mV

0.868mV

290.6uV

290.6uV

43.75uV

43.75uV

15.34uV

15.34uV

8.678mV

8.678mV

楼主:
加窗效果也不太好,不知道为什么小信号的时候不会出现频谱泄露问题

网友A:
这是Malab仿的还是晶体管级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窗效果也不太好,不知道为什么小信号的时候不会出现频谱泄露问题

1,测试最好带窗,考虑换窗试试

2,排除reference干扰
3,排除clock jitter干扰
换个输入信号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Malab仿的还是晶体管级仿真?

这是芯片实测结果

网友B:
改变输入频率变成500Hz,1kHz这种试一下,不要用50Hz,50Hz有工频干扰。你可以看一下输入接零或floating的频谱。另外音频fft图,x轴应该用对数,更直观。也可以看一下SDM之后CIC之前的频谱。

网友B:
数据点太少了,既然是实测,不说几百万个,几十万是要有的。你这只有几千个。。。。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输入频率变成500Hz,1kHz这种试一下,不要用50Hz,50Hz有工频干扰。你可以看一下输入接零或floating的 ...

测试过其他频率,依然会有此现象。输入接零时只有底噪谱比较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点太少了,既然是实测,不说几百万个,几十万是要有的。你这只有几千个。。。。离谱 ...

受限于取数端内存大小,目前最多只能取12800个点左右。

网友:
是否有信号频率越高主频附近鼓包越大的情况,换个时钟源试试。

网友:
抽取滤波器之前的信号 有办法看吗?
cic滤波如果设计不好,会有混叠  看频谱这个是主tone周围能量变高,不太像泄露,更像混叠
混叠实质是两个频率的信号混频,跟信号能量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