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产生多个SRAM的脚本

楼主(2023-08-25):
有没有知道一次产生300多个SRAM,用的什么脚本。烦请推荐一个,谢谢啦

网友:
自己写啊,memory compiler也有命令的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一个的,一次性产生几万个都可以,只是需要时间。
我最多的一次生成了十几万个,用了1个月时间。

楼主(2023-10-09):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一个的,一次性产生几万个都可以,只是需要时间。
我最多的一次生成了十几万个,用了1个月时间。 ...

我是前端给出来总的存储容量,然后根据脚本进行匹配,还需要对比PPA性能,然后排出一个最优的组合,有没有这样的脚本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前端给出来总的存储容量,然后根据脚本进行匹配,还需要对比PPA性能,然后排出一个最优的组合,有没 ...

这个需要自己去写了,从方法学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实现PPA的最优选取,有了方法学,脚本就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