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跑完PEX后进行ADE L后仿的波形问题

楼主(2023-08-25):
我跑完PEX得到Calibre,如何正常进行后仿,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波形吗,我cell用的反相器

波形截图

波形截图

网友:
你是用的config调用的后仿文件吗

楼主:
不是,我是在ADE菜单的setup->environment里加的calibre,版图里字母我用的都是是大写

楼主:
仿真的方法我基本都试了,波形还是出不来,这是我的版图,有大佬知道为啥嘛

网友:
如果前仿结果正确。那你看一下是否DRC,LVS都过了。
感觉你这里电源和地是不是端口设置有问题?默认的全局信号是vdd!和gnd!。你如果没用全局端口,自己添加的端口,一般不用加!。

楼主:
DRC和LVS都过了,我用的是全局的,不加!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