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压匹配和电流匹配?

楼主(2023-08-25):
在《模拟版图的艺术第二版》449页和450页提到了:
mos管的电压匹配主要取决于阈值电压的匹配。

mos管的电流匹配主要取决于器件跨导的匹配。
怎么理解这两句话呢?
在版图中的做法是什么?

网友A:
对于MOS管的电压匹配,主要取决于阈值电压的匹配。阈值电压是指在MOS管中控制栅极电压与沟道电压之间的临界电压,它决定了MOS管的导通和截止状态。因此,如果多个MOS管在同一电路中工作,为了保持它们的工作状态一致,需要保证它们的阈值电压相近。  而对于MOS管的电流匹配,主要取决于器件的跨导匹配。跨导是指MOS管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变化率,也可以理解为输入电压对输出电流的敏感程度。如果多个MOS管在同一电路中工作,为了保持它们的电流输出一致,需要保证它们的跨导相近。  因此,在MOS管的制造过程中,需要通过精确的工艺控制和质量检测来实现阈值电压和跨导的匹配,以保证电压和电流的一致性。这可以通过控制沟道长度、掺杂浓度和氧化层厚度等工艺参数来实现。此外,还可以采用电流镜电路等技术来实现更精确的电流匹配。

网友:
学习,是个好问题。

网友:
观望,观望,没看懂什么意思。学习一下!顶上去

网友:
我要来蹲一下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A:
对于MOS管的电压匹配,主要取决于阈值电压的匹配。阈值电压是指在MOS管中控制栅极电压与沟道电压之间的临界 ...

版图中如何处理电压匹配和电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