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Layout遇到Gate Connection的问题

楼主(2023-08-26):
本小白最近刚上手layout,在给mos接地接电源的时候发现在property里面找不到gate connection这个选项,请问各位前辈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1) 不能手画吗?只要通过DRC就可以了
2) 栅极接电源和地最好不要直接连接啦,需要通过有源区接,相当于标准单元的Tie_hi和Tie_low。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简单描述一下gate端怎么连哈:延长你的POLY,调用CONT孔,打2个孔,金属1拉出去接线。运行DRC处理关于POLY CONT METAL的相关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analog的core管,gate connection的选项一般我记得是rf mos才会给出,nch的话自己延长poly打vi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