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virtuoso如何设置一个函数变量

楼主(2023-08-26):
如题,想在virtuoso仿真环境里面设置一个输入变量,但是是一个高阶函数变量,想问问各路大神有没有tips

网友:
梳理一下思路,如果是热力学仿真,看热传导效应或者看温度受其他热力学因素影响儿发生变化的话,是有spectre thermal分析可以做的。如果是探究电路性能和器件模型受温度影响,而温度又受某些其他电路参数影响的话,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一点热力分析的元素了。简单的说,Spectre中设置一个参数就是一个简单的变量赋值,没什么花头。变量赋值为一个函数,也直接写出一个Spectre认可的数学函数就可以了。要搞清楚的是温度变量在各个器件模型中是怎么用的,比如MOS管的器件模型里面,温度分为系统给出的变量Tambient和温度变化量Trise。仿真中可以赋值给Trise一个函数来达到分析要求。在其他的模型里面,比如电阻电容电感的模型,需要分别检查一下温度的参数名就可以了。

网友:
函数计算可以在仿真结束后用自定义的Calculator函数进行,也可以用Verilog-A代码实例化之后作为网表的一个instance的输出来产生波形,还可以在Spectre仿真器里面用Spectre语言写高级函数,都可以做到。看你想做什么了

楼主:
是在仿真之前,比如将温度设置成一个高阶函数,而不是按照一次方程的线性去仿真,不是对输出进行函数运算的,是对输入进行函数修改

网友:
在ADE Explorer是可以的,设计变量里手动输入变量名temperature,设置你想要的函数表达式,然后给自变量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