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vipcat的安装教程

楼主(2023-08-26):
大佬们,求vipcat的安装教程

网友A:
To install VIPCAT, you can follow these steps:

Download the VIPCAT installer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Run the installer and follow the on-screen instructions to complete the installation.
Once installed, launch VIPCAT and log in with your credentials to access the platform. That's it! You should now be able to use VIPCAT to manage your IP addresses and network configur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install VIPCAT, you can follow these steps:

Download the VIPCAT installer from the official webs ...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simplified for improved download time. For this purpose, starting VIPCAT
11.30.048 release the VIP Catalog is delivered in two tar.gz files without the use of InstallScape.
However, you must use InstallScape for versions earlier than VIPCAT 11.30.045.
手册上说11.30版本之后的不需要安装工具,直接解压缩就行吗?

网友:
直接测试
可执行文件。

网友:
打开图形化界面的命令是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