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在用spectre后仿真时,都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3-08-26):
如题,大家在用spectre后仿真都用什么方法,calibre view提参太慢了,目前用spectre网表仿真有点问题,仿真出来的电压不对。但是用calibreview是对的。

网友A:
我也用的spectre网表仿真的,之前仿小模块还好,但是这次前后仿结果都一样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求教有什么办法检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spectre网表仿真的,之前仿小模块还好,但是这次前后仿结果都一样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求教有什么办 ...

应该是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