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金属线与PAD

楼主(2023-08-26):
各位大佬想问下,不给PAD想连的金属线,离PAD进了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感觉是没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可以拉稍微远一点是OK的。满足DRC肯定是要满足

网友(2024-04-24):
PAD在打线的时候会有挤出效应,尤其是顶层金属软的情况,适当拉开间距,减小PAD变形导致短路的风险。具体间距多少DRC内一般有写,再结合封测厂建议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