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版图生成界面为什么只有框线和器件名称

楼主(2023-08-26):
反相器生成的版图

反相器生成的版图
如图,生成的反相器版图根本没有版图图层,只有个框线加上器件名称,连线都无法连,有没有知道的好哥哥教一下

网友A:
按Shift+f可以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Shift+f可以显示出来

谢谢哥 真的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 真的行

你按ctrl + f他又会回去,方便你看模块

网友(2023-10-12):
.........资料区应该有layout基本使用,看一遍很多问题都能解决,不用一个个问,比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