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chematic 转 layout 不能成功,报如下错误

楼主(2023-08-26):
请教:virtuoso schematic 转 layout 不能成功,报如下错误

*NARNING*(LX-2002):Cannot create layout instance for schematic instance 'Q0' because there is no layout master defined.
*NARNING*(LX-2006):There were errors or warnings during layout generation.
INFO(LX-1030):Run Connectivity - Check - Against Source for more details.
*WARNING*(LX-2015): Cannot create a PR boundary because there are no objects in the layout from which co compute the design utilization
INFO(LCE-1009): The cell verifier found no violations.

需要怎么做

楼主:
别沉下去

网友A:
我看应该是那个Layout XL转换是么? 除了这个警告,还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帮忙分析么?例如:layout的页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应该是那个Layout XL转换是么? 除了这个警告,还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帮忙分析么?例如:layout的页面 ...

layout 是空的,里面啥都没有, 要是自己在schematic画PIN, layout可以生产PIN的图标,好像不识别那个库里的schematic symbol似的

网友B:
从报错情况看,Q0是不是没有用PDK中的pcell?用了analogLib中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报错情况看,Q0是不是没有用PDK中的pcell?用了analogLib中的器件?

用的pcell的,error第一条说no layout master,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下dsplay文件是正确的,attach library也是正确的,

pcell里有的自带layout,可以正确打开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pcell的,error第一条说no layout master,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下dsplay文件是正确的,attach lib ...

那试试用工艺库的器件看会不会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pcell的,error第一条说no layout master,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下dsplay文件是正确的,attach lib ...

可以看看attach library里面的schematic 的symbol 有没有layout这个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attach library里面的schematic 的symbol 有没有layout这个cell

没有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attach library里面的schematic 的symbol 有没有layout这个cell

看了原始文件有layout.oa文件,这种有办法打开成layou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试试用工艺库的器件看会不会报错

一样的报错
麻烦问下,ivpcell 里有layout.oa 文件,这个可以打开为layout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报错
麻烦问下,ivpcell 里有layout.oa 文件,这个可以打开为layout么

.OA  好像是Calibre跑完产生的,但是好像在Cadence版本中也有OA与CDB格式的区别,具体你还得看这个文件是啥类型哈。可以试试能不能打开

网友(2025-05-26):
所以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想直到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