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后设计内部单元pin的fanout过多的问题

楼主(2023-08-27):
我做的是一个组合逻辑,在用DC综合出网表之后,根据单元库默认的DRC约束没有错误,用网表进行前仿后发现输出结果异常,原因是设计中的锁存器的使能端信号下降过慢,该使能信号所连接的锁存器太多,而这个使能信号是经由两个输入信号进行或非再经过一个buffer后连到锁存器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种非输入输出节点的fanout或者说负载过高的问题应该怎么设置DC的各种参数来解决呢?

锁存器的使能端信号相较于输入端信号的变化缓慢

锁存器的使能端信号相较于输入端信号的变化缓慢

网友A:
max_transition or max_fanout约束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_transition or max_fanout约束一下看看;

这些好像是约束IO port的?我试过在input pin上加max_transition和max_fanout的约束,但是内部单元输出pin的扇出还是那样

网友:
用set_max_transition约束design;

网友:
前仿没必要处理这个信息,仿真的时候notimingcheck,物理实现的时候会处理高扇出问题